旋转编码器如何调整

楼主(2008-06-05):
有一台包米勒的伺服电机采用旋转编码器,电机拆开修理后从新装配后用手转动无异常,上电测试伺服驱动报警,大概的意思是超速,编码器异常。分析原因应该是编码器的位置不对,现在想请教各位编码器的位置到底该如何调整。有这方面能力的兄弟可以邮件联系。

eledesign.yeah.net

网友A:
编码器类型/型号对吗? 如果对,建议首先咨询包米勒或其代理,论坛中的“我叫小白”就做包米勒的伺服。

另外,论坛中有这方面的旧帖讨论,不妨搜索查阅。

AvagoTech的一款带换相信号的增量编码器的某篇应用文档详细介绍了编码器初始相位角的对其和校验方法,不妨参考。

网友B:
首先有个默认的编码器零位角。

如果拆开了可以使用伺服调试软件重新寻找该零位角。

网友B:
包米勒的伺服驱动器一般配旋变或者sincos hiperface编码器(SRS50/60)

楼主:
to :  叫我小白

请留下联系方式 至  eledesign@yeah.net

网友A:
“如果拆开了可以使用伺服调试软件重新寻找该零位角”———包米勒的这种伺服调试功能不错,日系就不舍得放出这种功能,所以一旦编码器动了,就得“返回原厂”维修,费时费钱又费力。

网友C:
增量旋转编码器也有零位角吗,我现在有一个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拆下来了,过几天会装上,不知是不是象我想象的一样,装上就可以了,还是需要寻找零位角或者是返厂

网友A:
增量编码器也一样存在电气零点与磁极零点的对其问题,具体方法可查阅论坛旧帖或上AvagoTech的网站查阅一款带换相信号的增量编码器的某篇应用文档,其中便详细介绍了编码器初始相位角的对其和校验方法。

网友D:
你可以利用示波器,1路测量编码器的零脉冲,另外1路测电机的UV反电动势,一般来说他们的相位差都是0度比较多,但也有30度等其他角度的。可以多试试。

如果原理方面的也希望了解清楚,可以看看书或者翻翻旧的帖子,会有的。

网友A:
大陆厂家的伺服差30度的可能会多一些,南韩麦特斯的伺服,以及台湾东元的伺服实测下来也都是差30度。

网友E(2009-08-06):
真是能感觉网络的强大,网友的热心,小弟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日系伺服,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啊。dxh_2008@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