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运行不稳
笔名,若此

楼主(2008-06-05):
三菱伺服电机在运行的时候,正传的时候,速度还比较平稳,但是在反转的时候,电机就出现一停一停的现象,用手去摸电机,感觉有明显的震动,不像平稳运行时的那种基本上没有任何震动。(伺服控制器由FX2N PLC控制,)有的时候它又能正常运行,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通过伺服参数的设定让他运行的更加平稳一点?能不能在伺服控制器上手动让它正反转?我想看看是不是电机里面的减速机构有问题。

网友A:
试一下降低噪声,通过调电机放大器参数屏蔽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