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扩VFC-1200变频器怎么会正常工作中频率自动提升啊?求助

楼主(2008-06-05):
我公司近期有一台合扩VFC-1200变频器在正常生产中频率会从30HZ自动提升到最高频率50HZ,是外接电位器控制的,现在我已把电位器更换过,可是还是不行.当频率略减一点它会自动下降到0.请各位朋友给我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那位高手帮一下啊!!先礼赞了.

网友A:
检查一下连电位器的电线是否牢固,测一下电压

楼主:
感谢电子电工的回复!今天不知咋变频器又能控制自如了.接线没问题啊/就是这问题反复无常.频率设定用电源15V,今天正常生产测电压在11V-15V之间跳跃.主速指令是电流控制的.请问专家是那里的问题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