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建OMRON PLC I/O表下传时遇到的致命错误(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05):
我配置了一款OMRON  PLC :     底板:CS1W-BC103;
                                                        电源单元:PA204;

                                                        CPU单元:CS1G-CPU43-EV1;

                                                         基本输入单元:CS1W-ID211   (16点数字量输入)   (2块);

                                                         基本输出单元:CS1W-OC211  (16点数字量输出)  (2块);

                                                          特殊输入单元:CS1W-AD081-V1  (8点模拟量输入) (1块);

                                                          特殊输出单元:CS1W-DA08V  (8点模拟量输出)  (1块);

请问:1)我的配置中没有通信模块,没有存储卡可以使用吗?

            2)按照模块安装顺序建立I/O表为:16点数字量输入;16点数字量输入;8点模拟量输入;16点数字量输出;16点数字量输出;8点模拟量输出。当建立完毕将其下传至PLC时出现致命错误,提示为:命令错误,一个或多个CPU总线单元出错,单元号重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急盼朋友们指教!!!!

网友A:
单元号重复,建议模拟量放前面.

网友B:
omron的特殊IO单元上面都有DIP开关,用来设置单元号,也就是说,特殊IO单元的,单元号取决于DIP开关的设置,与安装位置无关,IO表中的单元号要与硬件的DIP开关设置保持一致,这样就可以了,请检查你的两个模拟量模块的DIP开关设置,是否冲突,,

网友B:
接上一个回答,少回答了你一个问题,补充:问题1)如果你的PLC上有串口,那么你只要有CX-P编程软件,自己在做一个编程电缆就可以编程,很方便的,在我的记忆中,CS1G-CPU43是带串口的,

网友C:
内部程序与外部的硬件配置冲突就会引出这样的情况。

网友C:
用在线功能查看错误说明,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D:
基本可以判断就是2楼的意见。

网友E(2008-07-17):
应该是单元号设置问题

网友F:
应该是2楼的说的,把模拟时模置成不同的单元号看看

网友G:
把模拟量模块上的DIP开关与编程是I/O表上的地址一致就OK啦。这样的致命错误都是I/O没设置好

网友H:
把模拟量模块上的DIP开关与编程是I/O表上的地址一致就OK啦。这样的致命错误都是I/O没设置好

我有OMRON CPM1A30点的PLC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及编程软件(cx-one1.0 cx-one2.0 )6.0 7.0 编程手册加仿真在线调试全套出售 注软件免费绝无毒1.5G 邮箱:lvsong370@163.com qq:575965758

网友I:
IO表设置的地址号要与单元面板一致,且任一特殊IO单元设置的单元号不能重复,就本例而言,AD/DA单元占用CIO的10个字,DM的100个字.

 需要注意的是,特殊IO单元占用的CIO与DM字数,由模块所决定。比如说CJ1W-CT021占用CIO 40个字,DM 400个字.

网友J:
卡件的安装顺序一定要先输入再输出吗,这里如果安装成

16点数字量输入;16点数字量输入;16点数字量输出;16点数字量输出;8点模拟量输入;8点模拟量输出

可不可以呢

网友E(2008-08-18):
二楼回答比较符合,

网友I:
模拟量放在前面还是后面,无所谓的,地址可以在IO TABLE里分配,单元号要与地址符合,且分配的地址不能冲突,否则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