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报“OL”

楼主(2008-06-05):
普通变频器启动报OL,将模块拆下也还是如此。问题大概会出在哪里呢。输出端有一个NANA的电流传感器,会不会是这个出问题了,该如何验证?

网友A:
你要说出是那一款了,普传有几个,也要看是那一家做的.

网友B:
把[电流传感器拔掉看看....

网友C:
首先你得先确定是哪个系列?

普传PI168系列的话,拔掉电流传感器检测,断电在上电,不要带负载,如果报OC说明你的驱动等还有问题,若能运行,则可能是传感器的问题

自己试试吧

楼主:
是普传PI168系列的,谢谢指点,我试试

楼主:
拔掉电流传感器不能开机!按了运行键后没啥反应,然后就所有的按键都没用了。断电后上电,按键又恢复正常。

网友D:
我公司是专业维修普传PI168,PI2000,PI3000,PI7000,PI7100,PI7600系列

电话:13915482807      张工

楼主:
NANA,LX-50这个电流传感器有么?

网友E:
可能控制板有问题,电流运放检测错误.

网友C:
拔掉互感器之后,断电在上电,是可以运行的,我试过

若不行说明你的机器其它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C:
你的机器是多大功率的?

最好把型号说清楚

网友F:
同意9楼的意见!!!!!!!!!!!!!!!!!!!!!!!!!!!!!!!!!!!!!!!!!!!!1

楼主:
现在需要电流传感器,哪里有啊?

网友C:
 你好     KEREN

正好,我正在修普传变频器,其中有三台PI 168的,是大功率的 ,不知道你的是多大的?

互相交流学习

楼主:
我这个7.5KW的,画了部分草图

网友G:
电流运放检测错误.

网友H(2008-09-19):
主控板问题,CPU坏

网友I(2008-11-08):
我正在修一台普传PI168的22KW,现在是启动运行频率到2HZ报OL,然后把电流传感器拔掉,空载启动频率升到设定频率报OC,此时的三相输出也平衡。

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I:
已解决,确定是电流传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