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能否带小电机

楼主(2008-06-05):
一台110KW变频器在交流上电带15KW电机,通电点动运行键,报FLT炸机,请教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大变频器带小电机没问题的,应该是有其它的问题吧

网友B:
没设置好参数

网友C:
小带大绝对可以,只要设置好相对的参数就行了

网友C:
小电机用大变频带绝对可以只要设置好相对的参数就行了

网友D:
1、大功率电气设备,它的实际输出功率只与负载有关系;

2、例如大功率电机,带轻负载,就输出小功率;

3、再大功率的变频器,也允许轻载和空载,也不会因轻载、空载烧变频;

网友E:
怎么会炸??????关注中....

网友F:
你的变频或电机或线路有问题吧?

楼主:
谢谢以上楼主:帮我分析.我在找找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G:
小电机用大变频带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H:
     炸机不是用小电机的错,我怀疑该机是修过吧....驱动线是否插错或者其他短路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观点!是变频器的问题,而不应该归罪于小电机!

网友J:
大带小电机是没问题,只是过载保护不起作用了.说到炸机.可能是变频器问题.要不就是线路或电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