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VB开发OPC客户端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8-06-05):
大虾帮帮哈

我是一个绝对的OPC新手,现在是这样的:用的西门子S7200的PLC,用PC Access做OPC服务器,然后开发一个客户端读取其中的数据,ms很简单的样子。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别人说可用的VB源代码。
连接之后运行有错误:Method 'ServerHandle' of object 'IOPCGroup' failed
错误指向这一行:Set MyItem(ii) = MyItems.GetOPCItem(ServerHandles(ii))  (断章取义不知道大家能懂不)

该怎么解决啊?

PS:我还有有另外一个别人编写的OPC服务器的程序,用刚才讲到的客户端去读取这个服务器时候不会出现刚才的错误,但是仍然读不到数据。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和PC Access或者其他因素有关啊?

网友A:
ServerHandles(ii)不是MyItems.GetOPCItem合法的参数,应该仔细查看OPCGroup和OPCItems的使用方法,他们都与OPC服务器的具体变量有关,与ACCESS无关

网友B(2009-05-07):
服务句柄数组中要放1,2,3,4,。。。。。

PC ACCESS1。0 我成功访问过,费了不少事。

网友C:
这个很简单,说明你在添加ITEM时出错,用音频单步调试即可发现问题,找到原因。

网友D:
去网上下一KEPWARE的OPC软件,里面有一个很详细的例子,挺简单的

网友E(2009-06-10):
我自己做了一个哦. 要先在PCaccess里建立变量才可以用客户端程序去访问. 我用vc做的程序, 如果需要的话 com211@163.com

网友F:
For i = 1 To 37
OPCItemIDs(i) = i  ClientHandles(i) = 0
Next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