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7-2DP的DP口能否和CP342-5通讯?

楼主(2008-06-05):
请教各位工友一下:我用CPU317-2DP的DP口能否通过CP342-5和CPU315-2DP进行通讯?。因为我准备用315-2DP的DP口和IM151-1相连。

网友A:
CPU317-2DP通过CP342-5和CPU315-2DP进行通讯.

楼主:
谢谢,也可以通过DP口直接进行通讯。

网友B:
可以全部挂在DP口上,没有必要增加CP模块。

楼主:
因为我用一台317做主站,下边挂几个315和IM151-7CPU然后315下挂IM151-1。所以需要CP模块啊。 要是它们都连在一个profibus里情况会怎么样?是不是也可以啊? 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C:
应该也可以吧,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