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FIBUS-DP组网问题!

楼主(2008-06-05):
各位工友,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用3台CPU317-2DP做主站,通多profibus-DP进行组网。主站之间通过DP口1进行联结。每台317-2DP通过profibus-dp,每个DP口2下挂3个315-2DP,每台315-2DP下挂ET200S(IM151-1)。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如果用315-2dp的dp口和317-2dp进行通讯,那么就只能用CP342-5通讯模块和im157-1进行通讯了,这样在编程的时候很麻烦,没有用dp口直接和im151-1进行通讯简单。那么请问我能不能用315-2DP的CP342-5模块和317-2DP的DP口进行通讯,而直接用315-2DP的DP口和IM151-1通讯呢?

网友A:
没有问题啊!

可以这样使用的。

网友B:
用路由功能,在网络里去组态,查一查,很简单的

网友C:
可以这样使用的。 ,,,,,,,,,,,,,,,,,,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打了西门子的热线,告诉我如果我用315-2dp的CP342-5模块和317-2DP的dp口进行通讯,那么这三台315之间的通讯就不能实现了。我还是采用最初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