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离线下装和在线下装

楼主(2008-06-05):
cs3000系统,什么叫离线下装和在线下装。哪位大师能详细说说啊

网友A:
离线了,怎么下装?111111111

网友B:
什么叫离线下装? 没有碰到过。

网友C:
准确的说应该是完全下装,和部分下装(修改下装),离线是不可能下装的。

网友D:
offline download 的意思是下装的过程中,会停止CPU的功能,等下装完成后,重新启动CPU的过程;

online download的意思是说,在下装过程中,CPU的处理不会停止,只是更新部分CPU的功能和参数。

此处的离线和在线,不是指网络说的,而是指CPU是否参与过程运算。

网友E:
我负责的公司DCS系统不能离线下装

对控制器内程序及参数的修改,除了在线修改外,就是离线编程,在线加载

在加载过程中,若加载的修改量较大,控制器的停止时间会延长,从而导致所控制范围内的设备停机

若加载的修改量较少,在加载时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F:
简单说就是在正常生产时下装为在线下装,非正常生产时下装为离线下装

网友G:
越看越糊涂了

我一直都是用在线下装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offline download 的意思是下装的过程中,会停止CPU的功能,等下装完成后,重新启动CPU的过程;

online download的意思是说,在下装过程中,CPU的处理不会停止,只是更新部分CPU的功能和参数。

此处的离线和在线,不是指网络说的,而是指CPU是否参与过程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