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容量与负载

楼主(2008-06-05):
一台变压器为400KVA低压侧额定电流为557A ,电压为400V 低压侧可承受的功率是不是该这样算 P= 400*557=222。8KW 请教各位高手是不是这样算

网友A:
P= 400*557=222 . 8KW

少乘了个1.732

另外后面的单位不是KW,是KVA,算出来应该就是400KVA。

网友A:
稀里糊涂跟着你一起错,不是557,应该是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