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威纶触摸屏下载程序后不能触摸呢?

楼主(2008-06-05):
我用的是MT506L触摸屏,下载程序后屏幕能进入初始界面,但触摸屏幕却没有反应,是否需要连接PLC激活才能触摸呢?请教各位大哥了!

网友A:
断电再上电   试试看

网友B:
1在屏的设置画面就触控不了,证明你那个液晶面板有问题

2如果在屏的设置画面可以触控,进入运行画面不能触控,就证明你的屏没有和PLC或者其他下位机连接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 我没用过MT506L的屏

网友C:
它没“联通”,它害羞,不让你摸,你把它“联通”了,就让你摸了。

网友D:
你有没有用错编程软件,我以前用错过软件,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一些键是不需要连接PLC就可以操作的。例如进入下一页。

网友E:
做个切换画面的按钮试一下;

网友F:
我估计是软件用错了,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 QQ 470331240

网友:
你把PLC连上试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做一个简单的页面切换,能跳转触摸品ok,不能得话就换新的吧!

网友H:
兄弟你那个触摸屏编程软件可以传一份给我吗?yihaoeagle@163.com谢谢了!我叫张毅豪

网友I(2011-12-2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I:
哪位大哥帮忙解决一下MT506LV4CN  用的是EB500软件 而且还应用了两个屏都没有问题

其中有一个出现了这种问题

网友J:
和PLC连接起来再去操作

网友K:
通讯正常就可以了

www.ytleader.cn

网友L(2016-09-14):
摸了没反应太气人了。

网友M(2021-06-28):
看看线正常吗

网友N(2021-08-07):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下了为高手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