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熔断器

楼主(2008-06-05):
高压10KV容量为630KVA的变压器,高压端应该选用多少安的熔断器?

网友A:
按电流来算,100A就可以了

网友B:
75A也可以了欢迎大家讨论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C:
高压1 0KV容量为630KVA的变压器一次额定电流    I=630/10*1.732=630/17.32=36.37A

高压端应该选用75A熔断器就可以了

网友D(2009-06-15):
40 A 熔丝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