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的状态字与控制字

楼主(2008-06-05):
谁能详细说明一下欧陆590 +的状态字与控制字的数据排布,一般需要设定那些参数?

网友A:
楼上说的是AUX I/O里的SEQ.STATUS(序列状态)和REM.SEQUENCE(远程序列)两个参数吧?这两个参数主要用来远程控制调速器使能、启动、点动、报警等的以及反馈调速器的状态的。具体每一位的定义说明书上都有说明的。

不知道楼上的是不是要了解这两个参数?

楼主:
是的,就是想了解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