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说说单一码道的绝对式编码器的原理

楼主(2008-06-05):
海德汉的最新绝对式编码器,圆的和直线的,都已摒弃了传统的多码道Gray码模式,而是采用一种在单一码道上刻制的类似于伪随机序列的多位顺序编码,以实现高倍虑的绝对编码,尤其是在直线应用中,价值尤为凸显;据说雷尼绍也掌握这种编码技术,只是碍于串行传输格式的问题,并没有实施。

那位编码器方面的高手了解此类单一码道的绝对编码技术,就给大家普及普及知识好了~

网友A:
单码道有多种方法,在04、05年国内就有专业文章甚至专利,波恩可以去图书馆查。海德汉的为序列扫描,具体的,恐怕能在网上公开就不值钱了。

网友A:
国内即使能知道这样的原理,可各种器件与开发生产条件也不够,我过去曾经也写过这样的专利,可试验的条件都没有,就搁了。

楼主:
文章确实见过一些标题,不过都是一些高校的论文,不知实用价值如何,至于国内的专利,因为“阿Q”也写过,这里也就不多评论了。

实施能力和手段是非常重要。

另外,还想继续请教“阿Q”一个问题,海德汉的新型绝对式编码器声称可以全速度范围内输出连续位置,可是运算时间却明确标为5微秒,既然是运算得出的,就难免涉及采样,而一个最高速度12000rpm的编码器,就算是只有2的20次方的分辨率,则不出现位置混叠的最低采样率也需要200MHz,更何况是2的25次方的,估计肯定不是硬靠采样率的提高来保证了,其中应另有高招,不知“阿Q”是否了解其大概原理。

网友A:
那个12000rpm,只是个机械速度值或表明还能读并有信号输出吧,那个内插分的在12000rpm根本不可能有2的20次方的。你既然买过海德汉的,它可以有个表格提供,不同的速度,有不同的正负LSB偏差值的,原因在于这种内插的都有高速模式与低速模式内部自动切换的。  单码道技术,好处在直线光栅尺,旋编的我没觉得有太多好处,也许成本可以下来,向下打打市场吧。

那么多标高速的,基本都是表明高速还能读的,但应该输出是滞后的,在高速时,贡献的是动态特性,位置的精准度准不准,你能测?

楼主:
“那么多标高速的,基本都是表明高速还能读的,但应该输出是滞后的,在高速时,贡献的是动态特性,位置的精准度准不准,你能测?”———完全同意@Q的观点!并感谢@Q不厌其烦的解释

“单码道技术,好处在直线光栅尺,旋编的我没觉得有太多好处,也许成本可以下来,向下打打市场吧”———亦颇有同感!

“你既然买过海德汉的,它可以有个表格提供,不同的速度,有不同的正负LSB偏差值的”———这么说来,他们显然没有给我提供这种表格,看来有必要管他们要这个表格了。

网友B:
“那么多标高速的,基本都是表明高速还能读的,但应该输出是滞后的,在高速时,贡献的是动态特性,位置的精准度准不准,你能测?”
公司做过这样的事情,用光栅尺测磁栅尺。可以测出磁栅相对光栅滞后多少。至于光栅本身的情况,……,就当它准吧。原则上讲,测试精度的前提就是有精度更高的东西做

楼主(2010-07-17):
“海德汉的为序列扫描,具体的,恐怕能在网上公开就不值钱了。”———知道了,无非就是二进制伪随机循环序列码,不过海德汉在检出时会用到冗余。不知这算不算公开,反正不值钱也不是不值俺中国人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