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升级问题

楼主(2008-06-05):
我厂现在设备用的是西门子300系列PLC的CPU型号是CPU 314-IFM(6ES7 314-5AE10-0AB0),但市场上找不到这种PLC备用。

用CPU313C(6ES7 313-5BF03-0AB0)的CPU能代替吗?我对编程方面不了解,升级时应注意什么?请各位专家指点。

网友A:
应该可以代替!

只不过你要有原程序,然后重新组态;

网友B:
IFM機型為室外用機型,313C為非室外用機型,首先確認您的PLC運行環境,然后決定您的程式大小,因313C的工作內存要小于該款CPU。

您可以使用314型PLC來替代。

楼主:
对:苗子 关于

应该可以代替!

只不过你要有原程序,然后重新组态;

内容的回复:

重新组态麻不麻烦?程序里面有涉及的脉冲信号是不是要改变?

网友C:
要有原程序,然后重新组态

网友D:
不用原程序,只要你能把原PLC上的程序下载下来,另组态硬件后把下载下来的程序块复制到你组态的新项目下,编辑一下更新SDB数据就可下载到PLC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