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PLC使用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8-06-06):
台达EHPLC占用C251,使用光洋编码器(TRD-J360-RZ),作360度高速机器运转,每次在开关PLC时,,C251的数据会变化,例如关机前的数为40,,关机再开机数据可能会为36或43,线路没有接触不良现象,谢谢各位解达

网友A:
机器有惯性 没有完全停下?

楼主:
不是的,,机器已完全停下。机器内部有刹车系统的,平时都是刹车的状态。关机前显示是一定的,关电再上电会出现

网友B(2008-09-25):
我使用的编码器是宜科的,也会出现LZ说的那样,但是偶而出现,最近把屏蔽接到直流的0V那里,效果好像好了一点,但还在测试中,如果大家有更好的解决方法请周知!

网友C:
加UPS 在断电时将数据保持。

?

网友D(2008-11-02):
你用的是一相输入还是二相输入呀

网友E:
楼主能更具体一些么?告诉旋转,使用变码器累计计数么?还是分圈计数,如何实现的?

电机上电的时候会有震动。编码器是多少线的?

网友F(2010-06-06):
变码器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