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SY

楼主(2008-06-06):
各位高手:在一个程序里可否两次使用PLSY呢?如LD X0 PLSY K1000 D0 Y0,再编一条指令LD X1 PLSY K2000 D1 Y0.这样可以吗?我在编程手册中看到说PLSY指令只能使用一次是什么意思,怎样理解?

网友A:
PLC版本在V2.11以上可以使用两次,以下的只能一次。你这样做也可以,但有点不合逻辑。同一个输出口。只是HZ不一样,你要是两个都动作,PLC会有错误。用一个就OK了,K****改成D***。

网友B:
PLSY 在主程序中只可出现一次,如果你需要两种频率,可以采用调用子程序的方法

LD X0  CJ P0  LD X1  CJ P1  FEND   P0   M8000  PLSY  K1000 D0  Y0  FEND  P1  M8000  PLSY K2000 D1 Y0 END

网友C:
将K****改成D***在有触摸屏的情况下是很方便.如果没有屏就不方便了!

网友D:
也就是说每次只能驱动一次

楼主:
如果原点一次,手动一次,自动一次.怎办?采用调子程序吗?还是采用修改数据寄存器的办法?

网友A:
采用修改数据寄存器比较方便,也比较易懂!(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