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同步控制:PID位置环的设定值为零的解决方案实例

楼主(2008-06-06):
工艺要求:要求2条由普通减速电机驱动的没有机械连接的生产线实时同步,无累积误差,控制精度为5CM。

控制方案:PID控制,实时检测2条生产线的行程,实时进行PID调节。

调试结果:控制效果不错,控制精度达到要求,一般在1CM左右。

楼主:
控制精度说明:因为机械设备是2条生产线,其驱动分别是2个普通减速电机,而且链条张紧的松紧程度也不一样,能达到这样的控制精度也算不错了。

楼主:
控制方案说明:

        在两条生产线上每个工位均安装一个小铁片,用接近开关检测,这样在每个工位比较2条线运行的行程。一旦2条线都运行完一个工位,就进行下一个工位的比较。程序中写有相关抗干扰程序,即使没有检测到一两个铁片,也不会造成失控。

        PID控制中,把1#线该工位运行的行程与2#线该工位运行的行程进行PID比较调节,要求它们一样——也就是说,要求1#线该工位运行的行程减去2#线该工位运行的行程等于0 !

        这里就有问题了,经笔者多次测试,PID的设定值为零的时候,PID向导生成的程序功能块将无法正常工作。那么怎么办呢?仅笔者尝试,把1#线该工位运行的行程加上一个固定数再减去2#线该工位运行的行程等于这个固定数!也就是把反馈值和设定值都同时加上一个固定数值,这样就搞定了。

楼主:
这个PID功能块和其他的看起来一模一样:

楼主:
        这个程序里面有一点处理是比较费脑筋的:实时比较2条线当前工位的运行行程,但存在一个问题:肯定是一条线先运行完一个工位,另一条线后运行完一个工位,无论它们的到达时间差相差是多少毫秒,都存在这个问题。既然这样,那么快的那条线就已经开始下一个工位的运行了,这个当前的运行行程就不能直接相减来作为反馈值。怎么办呢?

        笔者经过反复考虑,这样进行处理——对先到达工位的加一个数值,就是刚运行完的工位行程,然后和另外一条线相减,待2条线都到达工位后,就不要再加这个数值了。可能这个叙述我没说得很明白,不过请你自己分析一下,应该可以看出来的。

楼主:
        其它诸如PID设定值、反馈值处理,单位换算,抗干扰程序,实际运行速度检测等等方面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可以看看程序实例:

ftp://gk:gk@deshengwu.vicp.net/工控/新大洲.mwp

网友A(2008-11-06):
不太懂的呀????PID的还能更详细点不啦???310791517@QQ.com

网友B:
能达到这样的控制精度也算不错了

网友C:
请教。行走1CM要多少时间。

楼主:
该工程的线体运行速度,通常来说是设定的3~5米/分钟。你可以计算,行走1CM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D(2009-08-28):
对:老菜鸟 关于

        其它诸如PID设定值、反馈值处理,单位换算,抗干扰程序,实际运行速度检测等等方面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可以看看程序实例:

ftp://gk:gk@deshengwu.vicp.net/工控/新大洲.mwp

推荐一个上传资料不错的地方。爱问共享资料

感觉不错

内容的回复:请问你的那个链接怎么使用啊,不能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