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实时时钟与触摸屏时钟

楼主(2008-06-06):
S7-200的实时时钟读取后在没有电池卡的情况下只能保持100小时,在设备发货或者长时间放假时.100小时的时间是不够的,

因此,经常有实时时钟掉电的情况,触摸屏是有电池的.时钟比较稳定.想从触摸屏(HITECH)中读到时钟进PLC.不知道PLC中的时钟读取指令

怎么写?这样做的可行性有没有?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触摸屏显示自己的时钟或调用PLC的时钟,至于PLC要调用触摸屏中的时钟,在触摸屏的相关说明书中还没有看到相关案例或存储器说明。

关键是,该品牌的触摸屏是否把时钟存储器资源拿出来共享了,通过通信是否可以访问这些特殊存储区。

楼主:
谢谢:)问了下HMI 公司,是不行啊.只有装电池卡了。

网友B:
s7-200的实时钟模块好像也不贵。

网友B:
可以在屏上做一个窗口,每次开机前或停机超过XX小时,重新上电要求人工校时。

网友C:
在触摸屏上本身就有时间域,你选择系统时间就可以了,再在触摸屏上校准一下,每次开机都是准时间。 我用过的。

楼主:
150块.就纽扣电池+片,不贵才怪

人工校对.好象是可以哦。我考虑一下.谢谢啊.

本身有时间域?可以告诉我是哪个吗(HITECH)?

万分感谢....

网友D:
用时钟模块,ye 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