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求助一个问题:请各位老师回复,谢谢!

楼主(2008-06-06):
我刚刚使用一台英威腾CHE100-037G/045P-12变频器,对该变频器不是很了解,在频率设为50HZ以下时运转正常,但提将频率到60Hz以上时电机空载正常,一加上负载,变频器两秒后就出现Ou3显示,电机停止,不知是何原因,如何调试?谢谢!

该变频器用在压力机上,电机型号Y250M-8,功率是30千瓦,转速是760转/分,变频器没有加装制动单元和刹车电阻,曾经咨询过说不用加装。

网友A: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楼主您如何联系?

和英威腾就近的办事处联系联系,在www.invt.com.cn上有英威腾各个办事处的联系方式.

楼主(2008-12-26):
我使用的英威腾CHE100-037G/045P-12变频器,已经加装了与其配套的制动单元和刹车电阻,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出现Ou3显示,滑块上下工作十几次屏幕就显示出现Ou3,制动单元FAULT红灯亮,刹车电阻不是太热,制动单元选用的是DBU-055-4,电阻实测16欧姆。现在我十分着急,不知如何是好。多次找到售后人员来调整,也调试不好,请老师指点为盼。

网友B:
请问一台富士3.7KW变频器控制一台1.5KW变频电机须注意什么

网友C:
换变频器呗!

没有什么好办法,国产汇川可以试试!就是贵了点!

网友D:
对这变频器不清楚,Ou3显示的是什么报警~~

网友E:
这个故障代码表示是运行时跳过压。从现象上看可能是制动力矩不足造成(设备采用的是高转矩的8极电机),贵公司的设备工艺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估计可能是需要速度变化较快的惯性负载,你所选的制动电阻是一般制动情况的(80%~100%),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制动力矩不足的情况,可以考虑将制动力矩的能力按120~130%来考虑,将电阻值调整到10~13欧,功率值保持在10KW左右。

楼主:
请教清心老师,我公司100吨压力机设备是机械传动的,简单说是调速电动机带动大飞轮通过曲柄带动滑块上下运动,滑块下部装有模具用来冲压薄钢板,形成所需要产品,目前情况还没有加装模具,因为滑块还不能正常上下往复运动,现已和经销商联系,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请清心老师详细的给我们一套解决方案,实在不行我准备退货了,半年过去了设备就因为这个问题而无法工作,我很郁闷。在了解一下,该变频器在压力机上使用过吗? 听人说台达变频器在压力机上使用过,效果很好。谢谢!!

网友F:
用矢量控制看看

网友E:
不知道贵公司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向我们就近的办事处联系一下,联系安排我们的技术工程师到现场看看,这种问题因该是不难解决的,主要就是制动量的问题。

你也可以打我公司免费电话:400-700-9997咨询,申请技术服务。

祝您工作顺利!

网友G:
滑块下就发电状态,不用能量反馈就想办法消耗掉。

网友H:
调试时把变频器的显示器调到母线电压显示状态,注意对比空载和负载时的母线电压变化,应该是负载时电机转速不均、馈电给变频器电容造成直流母线过压的。

试试加大放电电阻,调低放电电压阀值(调到105%左右),或改用矢量精确控制。如果还不行,就是馈电瞬间功率太大了,只能试试大功率馈电单元了。

我在15KW以下的钣金冲床上用过变频器,效果还行。再大功率的大飞轮负载就容易出现馈电过电压情况,试过132KW的大飞轮负载,装了两台55KW馈电单元,结果还是跳OU3。

祝你好运!

网友I:
“调速电动机带动大飞轮通过曲柄带动滑块上下运动”

1、你的系统负载性质属于变化剧烈的脉冲式工作性质;

2、用调速电机直接驱动时,电机在“电动”与“发电制动”之间自由变换,即节能,又具有适应过载能力强的特点;

3、你的调速电机,调速功能应该能满足工艺的需要,并不需要变频调速;

4、你的系统选用变频器是个错误的选择:

1)当你用制动电阻燃烧制动能量时,你就应该明白系统损耗在增大,不节能,变频器完全阻挡了电机发电制动运行的节能状态;

2)你的负载性质要求动力系统有较强的过载能力,而变频器恰恰是过载能力很差的调速装置;

3)由于系统速度变化剧烈,电机发电制动的功率很大,不能回馈电网,而积聚在变频器的直流部报过压,是个致命的缺点,容易导致变频器烧坏;

4)建议你去掉变频器,恢复原系统调速电机调速运行,不要再折腾了!!!

网友J:
刘大师,,,你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看清楼主的题目啊,,,,,

刘志斌你说话太不负责任了

电机型号:Y250M-8,,,,,转速是760转/分,,,,,,,,它的额定频率是50HZ,,,,,

1,你将频率提升到60HZ以上电流加大后,电机的铁芯退不了磁,,,不出现过流就会出现过压,,,,,,,

2,就是轴承以受不了的啊

3,难到将变频器去掉就可以让电机转到60HZ以上了吗,

这跟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没有关系,,我可不是英威腾的啊(做国外变频器的)

网友J:
英威腾的技术员是不是也太差了一点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J:

……1,你将频率提升到60HZ以上电流加大后,电机的铁芯退不了磁,,,不出现过流就会出现过压……

1、这句话是错误的;

2、不存在将频率提升到60HZ以上电流加大后,电机的铁芯退不了磁这样的错误说法!

3、只是系统频率提升到60HZ以上,负载增大很多变化更加剧烈,加速度很大,电机电动电流和发电制动电流严重过载所制;

4、如果不用变频器,在允许的情况下通过传动装置提高系统运行速度,由于异步电机有1.8~2.6的过载系数,系统可以安全运行;

网友K:
我说两句好吗?首先要确定这个问题,在基频往下调速属于恒转矩调速范围,在这个频率范围内,转矩基本上保持不变。而基频往上调速属于恒功率调速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功率基本保持不变,但是转矩会随负载变化,这也正是你60hz时空载正常而带负载时报警的原因,估计可能是你的变频器容量选小了。导致无法拖动负载而报警。

楼主(2009-01-29):
各位老师过年好。首先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与讨论,到目前为止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在放假的前几天按照老师们说的方法,已将制动电阻降为12欧左右,但没有起作用,过节后我想换制动单元试试,不知道用什么样型号的和试,毕竟有费用(我想一步到位,不想试来试去的,时间耽误不起了),谢谢!!

网友L:
kun630

对于你公司所出现的问题我觉得应该第一时间找厂家或供货商,不要在自已不了解的情况下去做无谓的试验,本人曾在英威腾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工作于ABB售后服务中心,对其产品有一定的了解,我觉得这是变频控制技术的问题,08年12月27日为深圳的一家五金厂修过一台45KW的变频器,客户的冲床是500吨的用的是ABB的ACS550变频器带飞轮,不需外接任何制动电阻就可正常的运行!另外一点就是,国产厂家所谓的售后优势我觉得是幌子,对于ABB的客户我们可以保证12小时到现场(无论哪里),无论是保外还是保内。无论是否我们直接的客户,只要是ABB的产品!总之,我们国产的技术比不上进口,但是服务应该是做成真正的优势呀,不要老是持在嘴上,能做到的就要做到嘛,客户就是衣食父母!13728677941QQ276136013

网友E:
楼主:您好!

对于这个问题以及您反映的情况来看,您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去调整。1、将变频器的过压失速功能(pb04)取消或调整电压保护值。2、增加一个制动单元并联使用加强能量吸收能力。

网友M:
我想这个问题和我遇到的有个问题相似,我 想应该是负载太重, 建议你让厂家发个 大点的变频器试试,

我做个都有个工程,就是本来在50HZ下能正常运行,不过才开始启动的时候就点问题, 才开始 还以为说 机械没有磨合好,运行一段时间,就没有 什么问题了,但是为了提高车速,将频率提高到60,就起不动了,后来我们建议客户换大电机和变频器,启动就 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那个是启动力矩不够,而你这个应该是运行加载中力矩不够,还是换给变频器好,其实要换变频器最好还是 换好点的。

网友N:
都是高手,领教了。

制动没用过,谈得很详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