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间隔触发问题!急!~谢谢。。。

楼主(2008-06-06):
各位大虾,小弟我想设计一个电路,实现电磁阀的间隔性通断,要求是电磁阀吸一秒钟,然后断一秒钟,接着又吸一秒,再断一秒。。。在一分钟之内重复这样的动作,有哪位高人指点下我应该怎么设计???用什么电器来实现???

谢谢。。。急哦!~!~

网友A:
用PLC吧,时间继电器是乎没这么精密

网友B:
可以搞一个1秒的脉冲发生器

网友C:
DH48-SS循环时间继电器 温州大华  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D:
可以用ST3PR时间继电器

楼主:
楼上的各位大虾,请问循环时间继电器是怎么使用的???我想确保使用循环时间继电器能够百分百实现以上功能。。。所以再希望大虾们给小弟确认下,谢谢!~

网友E:
用2个时间继电器,1个控制吸时间,1个控制断时间

网友F:
还是PLC,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一秒的间隔不是很准确,并且因为频繁动作可能容易出故障。

网友G:
应用PLC吧,时间继电器没那么准吧,也不能频繁动作啊?

网友H:
用智能继电器,固态形式输出,开关可以很快。故障低。

网友I:
""用2个时间继电器,1个控制吸时间,1个控制断时间 ''''再加一个小继电器可实现.

网友J:
 有的,   DH48S-S  就是这样的功能...   接通时间和停止时间分别可调的,  循环工作的时间继电器.需要可以联系我.

----------------------------------------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需要请联系

网友K:
一片555时基电路就可解决。

网友K:
接成振荡器方式,频率0.5Hz。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一片555时基电路就可解决。

还是周工的办法好,简单,便宜,稳定

网友M:
用2个时间继电器,1个控制ON,OFF的时间,另外一个控制1分钟的时间就行

网友N:
一般的时间继电器好象没有那么准吧,价格也挺贵的还不如小型PLC好呢

网友J:
这样的时继才65元一个...  时间是编码开关调节的,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O:
一片555时基电路就可解决。
如果图省事的就买个循环继电器的,呵PLC用什么形式输出呢???

网友P:
这是什么电磁阀,经得起这么折腾,吸一秒钟,然后断一秒钟,在一分钟之内重复这样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