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进线电抗器没有,能否正常运行,为什么?请高手

楼主(2008-06-06):
我单位一台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没有电抗器,准备上线运转,不知会出现什么问题?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A:
什么设备的,一般正常是不允许这样的,但是应急可以解决

网友B:
这样电源污染严重,对整个工厂的供电系统影响大,建议最好是加电抗器.

网友C:
在大多数情况的应用下还是要加电抗器的,加主要是为了驱除谐波,减少污染,减少压降,国产的电抗器就可以!其实价格也不贵,你也可以咨询我! 我公司主要是做直流调速工程的,开卷校平线,塑料机械,造纸机械等等.

网友D:
590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