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中,电偶测量温度,使用过补偿盒吗?

楼主(2008-06-06):
DCS中,电偶测量温度,使用过补偿盒吗?

大家讨论一下不同的DCS怎么实现冷端温度补偿的?

网友A:
热电偶用补偿导线可先送到模块变换成4~20mA信号给AI模块

网友B:
没用过温度补偿盒,但大多数使用相应的补偿导线。

网友B:
可以使用温度变送模块,转化成4~20MA标准信号。

网友C:
DCS实现的冷端补偿是在柜内的卡件里其中有一块是专用来补偿的,内有温度检测元件及相应的A/D转化等。

网友D:
DCS中使用补偿盒是多此一举。

可以补偿导线直连热电偶及AI模块之间即可,何必加盒,影响测量精度。

提这种问题,就是垃圾类。

网友E:
DCS实现的冷端补偿是在柜内的卡件里其中有一块是专用来补偿的,内有温度检测元件,不必讨论!

网友F(2008-07-06):
DCS中热电偶元件直接通过补偿导线接入接线柜即可,内部有进行冷端补偿的硬件,具体好象是热电阻,肯定不用补偿盒.

网友G:
现在DCS系统中热电偶的补偿基本都使用冷端补偿模块实现,即:使用补偿导线接至DCS热电偶模块,在此站内安装一冷端补偿模块,此模块作为此站内的一个接点,通过系统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