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 CC 问题,急!!!!!!!!1

楼主(2008-06-06):
本人想做一报警画面,在创建了报警消息后,在画面中插入报警控件,运行,结果不能监控,控件显示没有时间、消息文本、变量等;变量动作了也没有显示;不知是什么原因?已经试过多次,无果。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希望您参照siemens深入浅出wincc6.0一书,

网友B:
是不是没打开报警系统呢?

点击WINCC里面的 计算机-选择计算机-启动,里面有些勾,有个是报警的,勾上再试试

楼主:
这些都做了,报警好像没有和变量连接上,可是我做了好多次,控件上应该显示时间、消息文本等,都没有,全是空白。

网友A:
如果是wincc5.1的话,敬请安装 HOTFIX补丁,自助资料库中就有,搜索一下吧.

网友C:
“画面中插入报警控件,运行,结果不能监控,控件显示没有时间、消息文本、变量等;变量动作了也没有显示”

“报警控件”不是直接插入就能用的,还需要配置一下。

字体格式等需要在“报警记录”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