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inas A4系列伺服驱动器控制信号插头X5

楼主(2008-06-06):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松下Minas A4系列伺服驱动器控制信号插头X5的针脚是如何排列的。1、2、。。。50线是怎么数的啊

网友A:
不好用文字描述。你得详细的再看下那插头!上面时候标注的,很小,;标号27的是末端。左半交叉为1234。排到头后,再到又半交叉排列

网友B:
边上有标注的,找到1则从左向又排为1,3,5,7等,1的下面一排为偶数相对应的为2,4,6,8。其他的一样道理

网友A:
菜菜子说的很清楚。呵呵,本人越解释越糊涂。

网友C:
从插接一侧看,两排是1—25,26—50,应该能找到数字“1”标识的。从接线一册,如上面“我是菜菜子”所说,si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了。我拿个新插头过来看,里面果然标有很小的字,没注意看还真没难现。

网友D(2010-09-29):
minas a4 电机总出现停机,错误信息21,谢谢。

网友D:
minas a4 电机总出现停机,错误信息err21,希望高手给些帮助,谢谢。

网友E:
按他提示的错误信息,应该是你编码器接线那有问题~

网友F(2018-07-08):
各种插头QQ300447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