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异步电机检测问题

楼主(2008-06-06):
各位大侠对于电机的检测是如何做的?

一台90KW的电机,刚启动跳断路器用500V兆欧表测量其对地 相间的绝缘良好.接触器触点已经烧坏.更换接触器后再试,又是立马跳断路器.

目前换了台电机上去,运行良好.

电机可能是什么问题呢?如何检测

楼主:
没有人回答,就自已顶

网友A:
呵呵,不太好检测。

是电机匝间短路了吧,楼主用万用表测线圈直阻了吗?

网友B:
是不大好检测,以前好像还可以用摇表来测的。

楼主:
90KW的电机用万用表来测出问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至少要用电桥来测量其电阻.

网友C:
估计是匝间短路的可能性很大。这种故障用万能表比较难测。

网友D:
我想也是匝间短路,有没有堵转或是扫膛的痕迹?

网友E:
我估计是匝间短路的可能性很大。我以前电机(没大的),我都是用万用表量相间电阻

网友F:
 兆欧表有500V的? 晕!

网友G:
"刚启动跳断路器用500V兆欧表测量其对地相间的绝缘良好"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应该有500V的兆欧表   俗称摇表  有500V   1000V的

网友H:
用电桥测三相绕组的电阻

网友I(2010-09-04):
我们厂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我们是45KW的电机找人家检测说要一万多拿还不如直径去买新的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们厂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我们是45KW的电机找人家检测说要一万多拿还不如直径去买新的呢

自己用表检测,如果对地绝缘良好,(因为是打电机所以用万用表测不出电阻的,)可以用毫伏档测一下,看是否正常是否三相都有电压,在线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直接修电机,每千瓦30元,45KW也就1350大洋。

网友K:
绕组匝间短路,或者电动机转子断条(这是我们那的俗称)不知道学名是什么。还有可能就是转子运转不佳(轴承坏)。检测方法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绕组电阻是否平衡。至于断条我只见过我家自己制作的检测断条仪。只能测量55KW以下的电动机。至于轴承坏直接换轴承就可以了,不过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