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检测电机轴承温度需要用什么样的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8-06-06):
请问检测电机轴承温度需要用什么样的温度传感器?以前没见过。

网友A:
热敏电阻,有多种传感器

网友B:
 K型热电偶也可以啦!~

楼主:
热敏电阻,晕,我怎么就忘了它。K型电偶不行吧?怎么安装?

网友C:
热敏电阻到是可以,但是安装是个问题呀

以前听过有两种安装方式:直接接触,和非接触的,但是感觉都不是很可靠

个人认为选择红外测温设备比较可靠

网友D:
WRNT-31或WRNT2-31型镍铬-镍硅(K)轴承专用热电偶;WRET-31或WRET2-31型镍铬-铜镍(E)轴承专用热电偶;WZPT-31或WZPT2-31型(Pt100)轴承专用铂热电阻。

网友E:
电机的温度一般不会太高,因为是测轴承应该选用埋入式铠装热电阻,你问下厂家,有的电机厂家可自带的!

网友F:
请问是滑动轴承还是滚动轴承?

网友G:
埋入式铠装热电阻

网友H:
一直没有过

学习了!!!

网友I:
用埋入式的热电阻或热电偶,用户提要求,电机厂家自己会配好!

热敏电阻只用于超温检测。

网友J:
埋入式的热电阻

网友K(2009-02-14):
请问楼主选的什么样的传感器,怎样安装的?

网友L:
小型的铠装电热阻就可以。

网友M:
10楼说的对

网友N(2009-06-04):
PT100热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