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二号电池还是三号电池?

楼主(2008-06-06):
我有一个MF47型万用表,使用一个1.5V圆柱形电池。555牌锌锰干电池,尺寸为:直径25mm,高45mm(不算正极电池帽)。上面写着:R14S,SIZE C。有人说这样的电池是三号电池,也有人说是二号电池。我想问一下,这到底是二号电池还是三号电池?网上有些人也说得自相矛盾。想问一下,电池1-5号电池是怎么分的?我的这个电池是属于2号还3号电池?

网友A:
9v叠加电池,没有号。。

网友B:
应该是二号电池,我见过.

网友C:
市场上到处都是

网友D:
应该是二号电池。

市面上有1、2、5、7,其他的3、4、6干电池还没见过

网友E:
三号的,我才换来呢!!

网友A:
9v叠加电池和1.5v二号电池各一只。

网友F:
应该是二号电池

网友G:
应该是二号电池,我记得,拿着去市场买去,管他是几号电池!

网友H:
二号电池,也可用5号电池代替

网友I:
是二号电池,我用过.

网友J:
应该是二号电池,没听说过有三号电池!

网友K:
二号电池及9伏电池.

网友:
电池型号
我国是以国际惯例命名的,圆柱形电池型号分类为:
AAA 、 AA 、 A 、 SC 、 C 、 D 、 F 型,共七种
5号,7号只是尺寸的不同,一般5号叫AA,7号叫AAA,
5号的标准尺寸为:电池高度49.0±0.5mm,直径16.8±0.2mm。
7号的标准尺寸为:电池高度48.0±0.5mm,直径14.1±0.2mm。
做成5号和7号的有干电池,锂电池,镍氢电池及镍镉电池。
常见的碱性电池(如南孚聚能环、金霸王等)5号及7号电压均为1.5V,容量5号约为2400mAh,也叫LR06,7号约为1300mAh.也叫LR03。
其实电池还有其他的号如:1号(D型),电池高度59.0±0.5mm,直径32.3±0.2mm,象以前的老式手电筒里面用的,也叫大号电池。
还有2号:C型,电池高度49.5±0.5mm,直径25.3±0.2mm,这种比较少见,但一些锂电池里面有很多。

如上

网友L:
MF47型万用表使用二号电池及9伏叠层电池;老式MF47型万用表也有使用二号电池及15伏叠层电池的。

网友M:
不过,虽说这个问题简单,但知道的还不多呀。

网友N:
2号电池没错的...

网友O:
应该是二号电池!

网友P:
那就是二号电池了!

网友Q:
9v叠加电池和1.5v二号电池各一只。圆柱行1.5v二号电池,长方形9v叠加电池。

网友R:
管他三号二号的,就买个相同的不就完了嘛

网友S:
9v叠加电池和1.5v二号电池各一只

网友T:
3号电池已多年不见了,80年以前有,比2号电池短。47型表的高阻挡电池以前是用15V的叠层电池,现在使用9V电池;低阻挡的电池是2号电池,与5号电池一样长,直径小一点,在47 型表中可使用5号电池代替,可做一个圆桶,内径与5号相同,外径与2号电池相同,5号电池放在其中即可,也可以用纸包在电池外面,直到与2号电池一样粗,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由于振动电池掉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