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室外机接头处湿淋淋的,是不是漏雪种的迹象?

楼主(2008-06-06):
空调室外机两个接头都是湿淋淋的,是不是漏雪种的迹象?请问如何加雪种?加雪种的步骤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最好还是打压测试一下,再看看是否需要加。

网友B:
卡下电流.再看看是否需要加.自己加从细管加,这要有经验的.

网友C:
看看 是不是油   如果是油  那就是漏了

楼主:
电流非常小,这是一台1.5匹机。而电流不到2A。

好象是油一样的。有点黑。

网友D:
漏了吧,安装连接的不好。

网友E:
漏了吧,安装连接的不好,你紧怀下啊,2A还好

网友F:
检一下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G:
   “空调室外机两个接头都是湿淋淋的,是不是漏雪种的迹象?”

1、空调室外机,即压缩机回气管,应该是冰凉的,有冷凝水是正常现象;

2、如果有结霜现象,说明制冷剂过多,应放掉一部分;

3、如果用手摸,不冰凉,说明制冷剂有漏、少了,应捡漏补液!

网友H:
“空调室外机两个接头都是湿淋淋的,是不是漏雪种的迹象?”

1、空调室外机,即压缩机回气管,应该是冰凉的,有冷凝水是正常现象;

2、如果有结霜现象,说明制冷剂过多,应放掉一部分;

3、如果用手摸,不冰凉,说明制冷剂有漏、少了,应捡漏补液!

更正:有结霜现象,说明雪种少了,需补充

网友G:
“有结霜现象,说明雪种少了,需补充 ”

1、越补充结霜越多!

2、不结霜,结露好!

3、不结露,不冰凉,漏、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