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PLC的系统时间与当前时间一致

楼主(2008-06-06):
请高手多多指教:

PLC的内部系统时间都是几年前的,怎样使系统时间保持与当前时间一致!

需要哪些设置?调用哪些OB块,怎样编写程序?

网友A:
在硬件配置里面更改后,在下载到PLC中就行了!

网友B:
s7-300编程电缆接线图我也在找这个

网友C:
好像是在STEP7里的诊断与设置中设置当前时间,然后应用就行了,记不太清了

网友D:
利用SFC0及SFC1

网友E:
楼上朋友的贴图很好啊,我曾记得用模拟器时修改系统时间,没有下载硬件就搞定了,

网友F:
有很多种方法  5楼的是一种方法,还有就是用SFC0把当前时间写到系统也行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如果你的PLC要与某个电脑连接的话,可是事先设置一个时间同步服务器,让后将同步时间服务器的地址写入PLC硬件组态内,这样就能保证PLC与PC 的时间同步了!

网友G:
学习了,好久没有来了

网友H:
使用SFC 0 "SET_CLK" 设定TOD;使用SFC 1 "READ_CLK" 读取时间。在西门子文档 STEP 7 - 用于S7-300和S7-400的系统和标准功能 第五章有详细介绍

网友I:
同意5楼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