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查找短路电缆故障点

楼主(2008-06-06):
我们单位电缆经常烫伤,而且外皮经常看不出来,请教:

如何快速查找短路电缆故障点

网友A:
   短路?   那电缆启不是烧断了,应该是断路故障 点吧。

  再确认一下,我来跟你讲。

网友B:
为什么不做防护,总烧坏电缆说明你们单位的工艺有问题。

网友C:
外面包扎石棉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