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根80米的铜管能承受多大功率

楼主(2008-06-06):
有一根铜管(具体材质不详细),长80米,截面积是21.85平方毫米,用于加热。求在安全电压范围内能加多大电流和电压。谢谢大家,小弟是菜鸟。只能送出40积分。

网友A:
P=UI=U*U/R=U*U/ρ*l/A

其中:ρ是电阻率     铜的电阻率是:0.7854(可能)自己查一下

           U是电压

          l是导线长度

         A是导线的截面积

       P是功率。

网友B:
即然是铜管,你要给壁后才能算面积.,电流数.安全电压范围内可以用高频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