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问题还是电气问题?

楼主(2008-06-06):
一台多轴数控机床,其中有一主轴行程范围整体向前移了.

也就是说电气上回原点已经走到头了.但实际机械还没有

回到原点.检查过伺服电机和丝杆的联轴器并没松动.设备

提示该轴行程移动过大.后来松开联轴器,转动丝杆调回机

械原点.现正常使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请高手指教职工!!!

楼主:
晕!没看到搞多了两个字.

楼主:
没人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A:
不晓得。机床上比较麻烦,个中原因都有。我个人观点是由于累计误差引起。

如果错误,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楼主所说的电气原点是由电气上记忆保持的吗?比如用日系的伪绝对式编码器

网友C:
这轴是什么电机?怎么控制的?如果是闭环控制,可能是位置反馈信号有问题了,如果是开环控制,那可能有问题的地方就比较多了。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是由于断电后机械被移后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发张图片

楼主:
望高手指点!

网友B:
图中所示应该是AMK的细长型传统小惯量伺服电机,正如楼主所言,自身显然是带编码器的。

图中外加的海德汉编码器ROQ424,按照海德汉的型谱,应该是一种老型号的高分辨率(24位)多圈绝对式编码器,估计是用于为磨床的轴提供高精度绝对坐标的,而电气坐标与机械坐标的偏置量可能确实是需要手工调整或者人为设定,尤其是在初次安装后者维修调整时,个人估计这样的磨床所用的控制系统应该档次不低,可以看看系统的设定界面,是否有此类偏置设定功能的入口。

网友E:
主轴行程范围整体向前移了多少??是慢慢开始的吗??

我前年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台湾容光磨床,FANUC0系统;开始是陆续出现尺寸不稳定,但无报警,后检查电气未发现问题,遂修改了补偿值,稳定了大概两周,故障又出现,机修拆开检查发现丝杠润滑部分变形,丝杠有锈点.拿下来维修调整间隙后机床正常工作至今,已有半年.

不知道对你有用没

网友F:
支持波恩的观点:
       一般电气轴坐标与机械轴坐标是要调整到初始位置的,出厂时侯都是调好的;若是在平常调整或维修过2者而没有恢复到初始位置,那么位置偏差肯定出现,位移行程是固定长度的,电气上的位置与实际位置出现偏差,可一调整机械轴与电气轴编码读数一致。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

这台机总共11根轴,自动运转时9轴联动.

现在是其中一根的行程整体向前移了10

MM(与正常时的对比).导致自动运转中设

备报警停机.处理如开始所说的,松开联轴

器,转动丝杆后退到机械原点,再重新恢复

原点.已运行一个多星期了.暂时未发现异

常.我们平常维修过都会重对原点的.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网友B:
这么说来是该轴在运行中出现了不预期松动?

网友F:
可能联轴器松动导致位置偏移。

网友G:
位移产生了多少?毫米级?厘米级?米级(呵呵。。。夸张了点),闭环系统由于反馈的信号的环节出问题

网友H:
"其中一根的行程整体向前移了10 MM(与正常时的对比)"-----丝杠螺距是否正好是10MM啊?会不会和回参考点有误以及累计误差有关

网友I:
这种系统如果零位不准确了,排除联轴器松等等机械原因,一般可以重新在电气上标定零位,不需要在机械上移动去凑零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种系统应该具备这种功能。

楼主:
星期五又一次出现同样的故障,机械方面的原因可能性较少.当时检查联轴器没问题.

只是伺服电机刹车声音较响(与其它比较),不知这个有没有影响?

电气上重新设零位是可以,只有厂家能做.我们现在只能在机械原点上对零.

网友F:
又出现老问题了?若确定排除机械问题,请确认实际位移行程〈软件里的行程设定值,或者说软件里的softlimit 〉实际行程,电气原点与机械原点对比,相对于整机原点或叫零位的距离是否一致?照片里间隙为6MM为机械原点,那么应该很容易得到总位移距离。

网友J:
轴原点有改变,肯定机械问题,而电器检测为什么不及时也是值得考虑。也就是说根本问题处理机械,同时研究电气的闭环,很想看他的机械结构。不知什么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