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轴控制

楼主(2008-06-06):
这两天去展会,看见TRIO的控制卡,现在都做到64轴的控制卡了

网友A:
yes。不过详细的资料,还没有可以下载的地方。肯定是用总线了。

网友B:
哈哈,POWERLINK 的总线支持253个运动轴,实际应用有做一个PLC控制到60个轴左右的高速印刷机.

网友C:
我也只用到8轴的控制卡

网友D:
64个轴d ,好东西啊

网友E:
   to xx132321 先進你好 :

  powerlink 總線的資料去那裡要.可發給我嗎,  remapower@msn.com

网友F:
POWERLINK 的总线支持253个运动轴?您253轴采样周期是多少?我们也想向您学习。

我们的64轴控制器做到了1ms的采样周期。对于多轴复杂同步或电子凸轮控制能真正实现高速高精度。(400MHZ CPU, 64位精度)。

网友B:
Ethernet POWERLINK 是一个实时的工业以太网,目前主流100MHZ,也有有千兆的,版本已经到了V2.1 .主要应用与多轴高速同步控制, 网络的周期很短,控制一个电流环只需要50US,当然这和控制器也有关系.8个轴的同步在400US以下.精度都在1US以下.你可以搜Ethernet POWERLINK  就能找到相关资料.网络介质为普通网络线,但是里面8根线是全要用到的,

网友G:
POWERLINK 好象只有B&R在使用.而听说目前在欧洲ETHERCAT是大家都支持的主要用于多轴高速同步控制的协议.很多伺服厂家都支持ETHERCAT.通用性越好,越可避免独家垄断,客户得到更多实惠.

国内做伺服的最好定义中国自己的网络协议或者做ETHERCAT,SERCOS等类似的通用协议,这样才能早日与国际接轨并参与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