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动阀供电220V与380V区别?

楼主(2008-06-06):
目前还没有采购阀,但要先设计供电图,不知道是以220V供电设计呢?还是以380V供电设计?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谢谢!

网友A:
应该以方便原则,看看其他控制元件的电压,最好都是220V或380V

楼主:
220V与380V是不是只有驱动能力大小的区别,别的无区别?

网友B:
从安全的角度上来看,最好使用220V / 380V隔离变压器,现场的阀门用220V电压。

网友C:
只是驱动电压和驱动电流不同,其他没什么区别,至于驱动能力不是根据电压来分别的,

网友D:
只是电压等级不同啊,看看现场的电源是多大,选用更方便的那种,和其他负载一样的电压等级,以后维护比较方便啊

网友E:
只是电压等级不同啊,看看现场的电源是多大,选用更方便?

网友E:
还有24V的

网友F:
您说的阀是不是电动调节阀?如果是,我认为380V的好。因为三项电机比单向电机起动电流小,对调节阀使用寿命有大好处。

网友G:
呵呵;工业机箱用的都是三相电,如果用AC220V的需要一个变压器;

网友H:
看你怎么用 220V  380V 动能满足你阀的驱动功率

网友I:
根据阀门的口径需要的功率来确定电压,一般电动阀多采用380V,用启动停止按钮来控制;电动调节阀Y有直行程、角行程采用的是220V,是采用仪表来控制的;

看应用场合的需求。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网友J:
正转,反转的工作原理不一样。

网友K:
楼主:您好!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可以参考一下!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

shanghai  lapar control valve co.,Ltd

品牌:意大利LAPAR

联系方式:021-64423400-19郭志伟13764138562

网友L(2008-07-19):
阀门电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阀门电动装置,电动头,电子式电动执行器,风阀执行器,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回转型电动执行器
RC系列电动执行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炼、能源、建材、制药、造纸、水处理、酿造、食品加工、船舶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典型应用在与蝶阀、球阀、风阀、旋塞阀及其它旋转类阀门的配套。
1、智能型、比例式、开关式应有尽有;
2、采用单相电源,外接线路特别简单;
3、体积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5%左右;
4、特殊铜合金锻造蜗轮,强度高、耐磨性好;
5、重量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0%左右;
6、免加油,免点检,防水防锈,任意角度安装;
7、轴承和电气元件采用进口名牌产品;
8、双重限位,过热保护,过载保护;
9、铝合金压铸外表,精细流畅;
10、使用耐热阻燃电线,受热不老化,安全可靠;
11、1500V耐压,特制线锁锁紧电缆线;
12、数字设定、显示阀位值、数学整定、高度清晰。

13, 可选择力矩:50 N.M、100N.M、250 N.M、500 N.M、600N.M、1000 N.M、2000 N.M(定货时请选择)
14, 可配球阀:DN15-300,蝶阀:DN50-600(定货时请选择)
15, 电源:220V AC 50/60HZ,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16, 环境温度:-30度-60度
17, 手动操作:随机附手动摇柄
18,电气、机械二重限位
19, 防水等级:相当IP67
20, 安装方向:可全方位任意角度安装
21, 位置测量:可选择开关、电位器或4-20mA.
22, 箱体材料:压铸铝合金
23, 进线接口:PF1/2“进线锁
24, 转角0-90度;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25, 行程30/60/120秒可选
26, 过热保护
27, 可以通过外接电源的切换或外部输入信号,实现开、关和中间位置的控制
28, 可直接接收电源开关或计算机、仪表等输出的4—20mA DC/1---5V DC等信号,实现对电机阀门智能控制和精确定位

智能型附加描述:
1, 控制精度:0.1%-3.0%(可调);
2, 可设定执行器正逆动作模态和输入信号中断时“中断”模态—OPEN(开)、STOP(停)、SHUT(闭);
3, 可设置是否允许电子制动;
4, 输出执行器位置信号:低漂移输出4-20mADC对应执行器全闭至全开,信号完全与输入隔离(光电隔离);
5, 有超温保护功能;
6, 可通过按键自由标定输入信号所对应执行器的动作区间(一般标定为电动执行器全闭、全开位置);
7, 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8, 执行器堵转检测控制功能;
9, 可设定允许改变精度或重调时间;
10, 密码锁,防止误操作;
11, 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咨询:0755-81535537林先生
http://33254.18show.cn

网友M(2010-01-21):
380V的好像好一些。因为不需要更换电容。然后力矩大。当然电压高,也是应该注意的。

网友N(2014-09-11):
220V是家用电,380V是工业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