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微能变频器

楼主(2008-06-06):
大家来讨论一下微能变频器,看看它的正负两面.好的可以学习,坏的也是好的建议。欢迎发表意见。欢迎大家本着好的心态不要客意的去打击.

网友A:
双LED显示,很好。

网友B:
cpu板很容易坏。其他的就还可以

网友C:
需要专业的工业自动化产品广告设计请进www.globalvh.com

网友D:
微能我用过,过载能力一般,正弦的过载能力要好一点,微能好像里面的电机电流设定会比电机电流小,调试时需要注意一下,它前身好像是正弦,散热风扇好你容易坏,如果坏的话一般模块也会坏。

网友D:
微能我用过,过载能力一般,正弦的过载能力要好一点,微能好像里面的电机电流设定会比电机实际电流小,调试时需要注意一下,它前身好像是正弦,散热风扇容易坏,如果机器无显示的话一般模块也坏了。 正弦的有电机自学习。

楼主:
楼上的是不是在黄婆卖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