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帮忙急急急

楼主(2008-06-06):
现有一技术问题请高手帮忙:项目类似圈门帘,通过电机带动将门帘顺利的圈起,再落下。请各位师傅帮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找个遥控门看一下

网友B:
你认为PLC能帮上什么忙?我们才能知道帮你做什么?如果只是普通电工问题,自己先想想吧!

网友C:
使用什么方式实现,是PLC吗,还是专用的控制器。

网友B:
有可能你多提供点资料,或许可以多帮你论论!

网友D:
继电就可以控制呀。。。。。

网友E:
PLC成本太高

网友F:
用两个交流接触器。两个行程开关。两个启动开关 组成电机正反转就可以实现呀。PLC成本太高了。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