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帮忙急急急

楼主(2008-06-06):
现有一技术难题请各位高手帮忙:类似圈门帘,通过电机、变频器将门帘匀速圈起,再放下。用编码器进行准确定位,电机是带自动刹车的电机。

网友A:
带高速输入的小型PLC+变频器+低分辨率编码器。。硬件配置简单,PLC编程稍有难度。。在工厂用高速卷帘门上应用很多。。

网友B:
用接近开关做两极速度更简单

网友C:
 用行程开关可以了哈    接近   太乱费了哈

楼主:
有没有编程实例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D:
用编码器的价格也太高了吧

网友E:
用一个接近开关,一个星轮盘就搞定,程序上用计数器计脉冲,计到一定数停止,再向下减数就搞定了,

网友F:
用行程开关可以了哈

网友G:
你这定位精度很高吗?用编码器是有点浪费!那个彩虹说得不错,你可以用接近开关加计数来分段控制!

楼主:
要求精度不算太高,只是如果配合不好,怕把圈帘布拽坏.

楼主:
回复彩虹:谢谢你的建议,但程序的计数器计到一定数值能减吗?计数器计脉冲不是只能加吗?

网友H:
你可以看看软件的帮助部分,专门针对计数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