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精度在0.01MM之内 ,怎么做到

楼主(2008-06-06):
现有三菱PLC一个,松下A4伺服一套,0.005MM的光栅尺一个,丝杆一根。要求做一个运动平台,行程0.5M,重复精度在0.01MM内,能否做到?

有伺服电机了 还有必要用光栅尺吗?

网友A:
双反馈,当然有必要了,你的速度快吗? 小日本的东西要求一般用起来还可以,要求高了就不好说了

楼主:
伺服不是号称不丢步的吗?

速度不是很快 大概在30000脉冲每秒

楼主:
用伺服电机走到一个位置,将脉冲量记录下来。下次直接用这个脉冲走那个位置不就行了。。。

网友B:
有伺服再加光栅,主要是为了解决机械方面的误差。半米的行程,一丝的精度要求,说高不高,说低不低,还是加上光栅保险一些。

楼主:
谢谢班主的答复!

我还想请问一下光栅尺的A ,B相该怎么接到PLC上啊。。谢谢

我这个光栅尺是24V的 集电极开路输出的

网友B:
看你的PLC说明书,高速计数的部分。

网友C:
plc高速输入通道由详细说明,你自己可以查下!最好两相都接!闭路反馈控制,对于精度要求高的地方比较可靠!

楼主:
en 谢谢

另问一下,Z相所谓的原点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对与旋转编码器,这个问题是有谱的,对于直线光栅,有多种做法,您还是咨询一下光栅尺的供应商吧。

网友D:
伺服电机编码器检测的位置,和光栅检测的位置不同,光栅检测的位置更靠近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