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产品标签没有了,如何判别分度号?

楼主(2008-06-06):
热电偶产品标签没有了,如何判别分度号?

楼主:
怎么就没高人路过???

网友A:
hehe 很麻烦`1~!~

网友B:
放入热开水,用数字万用表测毫伏。4mv 左右为K、0.645mv左右为S、6.317mv左右为E,等等。

网友C:
先看环境温度多少,再测此时热点偶电势是多少,查阅资料,对应的电势就是他的分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