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电缆线径时,是根据什么选?

楼主(2008-06-06):
  现在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各位同行怎么处理的~

新设备选用电缆大小,按它的额定最大电流还是实际运行电流选择电缆大小~?

作为电工都知道,一台大型设备,标称功率是所有电机的功率总和,而通常实际使用中根本没有那么多,或许只达到一半多一点。

    比如:我公司一台设备,标称功率:190KW。     但实际正常运行一般才150多A 。这种情况要选多大?   目前我这里是用  3*120 +1   ,感觉有些浪费~

       我在想,要是真带的话,50平方的我都敢用,应该不会出什么太大问题。出于对公司负责一点来讲,再用大一个或者两个等级。保证没事。  话又说回来,真要那样,省下的钱,我们又没得到一分,哎~

网友A:
要按实际电流来专定...

网友B:
1、电压损失

网友B:
2、允许电流

网友B:
3、机械强度

网友B:
综合以上各点

网友C:
你的设备现在只使用150A,谁敢保证将来会全负荷运行?为避免日后麻烦,我会用大一点。我觉得两条120的够了。三条的话,是有点浪费。不知道你们出于什么考虑?要用三条。190KW,380A。两条120平方也就是240平方,按电工口诀,可以经过差不多500A。足够了。因为看不到现场情况,只是个人猜想。大家多发表意见。

网友C:
晕了,搞错。3*120+1我还以为是三条120平方的呢!我觉得应该使用是这个数值。要考虑以后满负荷运行

网友D:
有钱有回扣,越大越好!

不要违法犯罪啊

网友E:
想问一下30KW电机星-三角启动,满负荷运转用6平方的电缆可以吗?

网友F:
有钱有回扣,越大越好

网友G:
应该按设备的最大额定电流作为设备的安全载流量来选用电线电缆.

网友H:
安全第一,我同意漏电马达的观点,选大一点省得将来麻烦,有谁知道将来的情况呢?

网友I:
安全等级高一到二个等级就行

网友J:
还要考虑温度,用的时间,如果24小时在动线相对也要大一点了

网友K:
应该按照全负荷来考虑,这是一个原则。

网友L:
从三个方面来考虑:1安全载流量 2电压降 3机械强度

网友M:
安全等级高一到二个等级 稍微大一点没坏处

网友N:
按需要同时工作的几个机构的功率之和来计算设备的工作电流,以此电流值为依据,考虑工作环境温度,电压损失等选取电缆。

楼主:
        问一下各位,作为电工的角度来讲,或者说是你自己的厂来讲,你会怎么选?

网友O:
应该按设备的最大额定电流作为设备的安全载流量来选用电线电缆

网友P:
当然按全负荷选了,再留有一定的裕量。

网友Q(2009-09-21):
怎样计算电流怎样根据电流计算【铜】电缆线的线径谢谢

网友Q:
请大家帮忙我对计算很头疼

网友R:
个人认为线的载流量应该达到设备全功率的1.5倍以上

网友S:
如果是一个车间的负载,考虑到将来可能的发展,可以按现有实际电流的1.5倍选择电缆,总不至于负载稍有增加,就更换电缆。

如果是一个固定的机器负载,也就是最大的电流已经确定,可以考虑实际负载电流选择电缆。选择时,应同时考虑4个因素:

1、安全许可电流

2、电压损失

3、机械强度

4、长期运行,还应考虑经济运行截面。

网友Q:
谢谢各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