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探测器误动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6-06):
我公司锅炉上有一台火焰探测器 220V 辅助触点一常开 一常闭 当探测到有火焰时触点动作 在外面试验时动作正常 使用时没有火焰却误动作 不知道什么原因 哪位大侠有过相关经验请赐教!谢谢了先!

网友A:
单位里炉的火监常坏,坏的都麻木了,

高温下,光电管易坏,电子电路质量太差;

北京11所的常坏,后改用天津中盛的,还是易坏;

没办法,

网友B:
“使用时没有火焰却误动作 ”

1、探测火焰,并不是真的探测火焰,而是探测火焰的某一个参数,例如温度、亮度、波长、等;

2、没有火焰时,也可能有温度、亮度、波长、等参数的存在和输入,这样就容易误动作 ;

3、又由于是检测火焰,难免环境温度、粉尘等参数质量差,导致电路受损;

网友C:
同意刘志滨的意见

网友D:
应该根据你所用仪表的原理去推理下现场有可能出现误动作的原因.

网友E:
最好加有过滤程序,火焰保持10S以上才认为是火焰报警。不然误动作时有发生。

网友F:
在锅炉上用的火焰检测器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最终检查的结果并不是检测器探头的故障,而是其信号处理单元即电路板出现故障,原来的电路板装在炉身上,点火的时候震动特别大,造成电路板上电子元件焊点虚接从而导致误动作,后来电路板移至控制柜内,再没发生过类似情况。

网友G:
我单位用的三频红外火焰探测也有误报的情况,过会又好了,没办法

网友H:
电离式火焰检测棒 上海正英公司比较好

网友I(2008-09-04):
这个情况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不能用比较普通的光电传感器。推荐一种给你,是专用的探测火焰的,是对射的光电传感器,发射器和接收器共一个控制板,接收的芯片是专用的,不受外界光线、电磁干扰等影响,安装时候发射到接收的距离可控制在2米到5米间,不会有误动作的...

有偿提供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

网友J:
如果只是瞬时误动作,加个稍长的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K(2009-05-09):
就你描述的情况,分析起来范围太宽。从你描述的来看应该是火焰探测器的问题,老是误报警。要分析起来原因有很多。首先要看针对你们的锅炉燃烧的火,您的火焰探测器的选测是否正确,因为现在的火焰探测器太多,针对不同的火焰有不同的探测原理。其次要考虑环境干扰情况。还有就是探测器,本身的质量问题,比如比较廉价的,他们采用的元器件都会经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等等。

建议您最好可以描述的清楚点(比如,锅炉是什么物质燃烧的火,锅炉处于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下工作,附近都会有什么样的干扰场等等),这样可以便于我们为您作分析。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邮件或电话联系(ISL-YE@163.COM)

网友L(2012-10-13):
6楼说的有道理,有可能是火焰探测器的信号处理单元出了问题。

网友M:
偶在使用中常见的也是误动作,不是没有火焰时误动作,是有火焰时不动作,拆卸维修发现最常见的故障就是火焰探测器的窗口被积灰覆盖,挡住了感光玻璃口的位置,导致有火焰时也不动作。特别在烧燃料油时,玻璃窗口常常出现很多油污积碳。

网友N:
我们使用进口的火焰探测器,偶尔也误报,需要定期清理玻璃面板,而且烧的是煤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