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灯亮 是何故障

楼主(2008-06-06):
S7300 PLC 315-2DP CPU 和 模拟输出模块 SF都灯亮 , 是何故障? 如何消除?

网友A:
在线监控,就可以查到历史故障及原因

网友B:
可能是由于内部的程序设置引起的(或者说是参数的设置错误),但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C:
程序设置或使用资源超界引起

网友D:
有可能是你输出回路开路,输出未接设备,电流形成不了回路,不影响工作

网友E:
应该是哪里设置的问题,你再仔细查查看.

网友F:
检查量程卡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G:
在硬件组态里把模块的设置都别打勾,而且必须给模块通电,这个我在刚用西门子的时候都会遇到!

网友H:
使用装有STEP7软件的个人电脑或编程器再现连接到PLC的CPU,通过再现诊断CPU的报警信息就可知道引起报警的原因,并通过帮助可以了解更加详细的信息。SF报警有多种有多种原因,程序错误,中断错误都有可能。

网友I:
如果您选用模拟量诊断功能的话,也许是您的模拟量板辅助24V电源故障,或量程卡设置,断线.超量程.

网友J:
好多高手呀

网友K:
在线监控,就可以查到历史故障及原因,这样可以找到问题所在。另外,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L: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M:
什么时间出现的?是否从投入运行就亮吗?我们的也是,可能是程序设置或使用资源超界引起 的

网友N:
可能编程组态不正确!

网友O:
能用吗?数据还能否采集上来,也可是当机了,也可能cpu和各卡件不通讯了,也可是某个卡件坏掉了,造成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