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磨床请教

楼主(2008-06-06):
      公司一台数控磨的电机进油,将电机拆下来,动了里面的电源线,由于当时操作人员没有将线接好,导致一开机该轴就动,没有给其任何信号。现在不明白三根线的顺序怎么,分别调换都试过了,但都不确定怎样才是正常?

网友A:
要仔细观察的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B:
先让电机不带负载试运行。线序接错就有这种现象,同时转子会有抖动。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的线是要严格按照U、V、W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