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三相异步电动机

楼主(2008-06-06):
有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 功率:630KW  额定电压10KV  额定电流44.9A  功率因数0.86   Y接

距离控制柜30米  请问:用YJV 10KV  3*25的电缆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用YJV 10KV 3*50的电缆.最好加电容就地补偿.

三相异步电动机液i阻降压启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4倍。

网友B:
电动机的直接启动电流,在启动瞬间,不是教科书上说的4-7倍,而很可能是12倍左右。

网友B: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