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地址参数的含义?

楼主(2008-06-06):
例如:DB1,D0.0

            DB1,DW0的具体意思?

网友A:
 在西门子中,DB1代表数据块1。

D0.0和DW0在西门子中没有此语法,请楼主核实后再发文。

以上!

网友B:
好像应该是DB1.DBX0.0和DB1.DBW0吧?

如果是的话,就是说DB块1的0.0位,而DBW0就是指第一个字节。个人感觉用法与M0.0,MW0差不多,只是存储区域不同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我感觉也好像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