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cc的地址从哪里设啊!

楼主(2008-06-06):
西门子的WICC上位机软件,从哪里可以设置它的地址啊!谢谢

网友A:
Wincc本身没有地址,所谓设定地址都是指设定硬件地址,设定硬件地址在Set PC/PG Interface中设定。

设定通讯伙伴的地址在变量管理器通道属性内设定。

以上!

网友B:
楼主所提的问题有点模糊,你所指的设置地址,应该为yuanle所述的第二种吧,设定通讯伙伴的地址在变量管理器通道属性内设定。

网友C:
楼主的提问较模糊,估计你是说通讯驱动程序中的S7网络地址的设置吧,如果是的话,它的设置很简单.

楼主:
好像是什么5611卡,这个是从PC/PG那里设吗?安装5611卡WICC自带驱动还是得另外的加驱动啊1谢谢

网友D:
CP5611的驱动集成在STEP7或者SIMATIC NET中,也就是说你只要安装STEP 7或者SIMATIC NET软件就可以了,不需要另外安装网卡驱动程序

网友D:
你所说的地址设定应该是先在set PG/PC中设置通讯模式为CP5611(MPI),然后在wincc的变量管理器通道属性中选择相应的通道

网友E:
wincc的手册中有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F:
那怎么和PLC通信啊!

网友G:
楼主说的是和上位机通讯的硬件地址吧,在组态时,项目中的通讯中的连接点开后就能看到设置的地址了,或者你说的问题和我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