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控制器到伺服电机的UVW三根线是交流还是直流的?

楼主(2008-06-06):
请问伺服控制器到伺服电机的UVW三根线是交流还是直流的?

网友A:
我这用的西门子1fk系列的是UVW三根线交流,直流要分UVW三相?

网友B:
就算是直流伺服,导线中的电流也是随工况随时改变的,电流vs方向!

楼主:
那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有啥区别呢?

网友B:
简单地说,直流2根线,在线性区内流过的线电流正比于电机力矩输出;

交流电机,三相(3根线),绕组内流过的电流矢量的模的交轴分量正比于力矩输出;

具体原理建议查阅书籍文献。

网友C:
瞬时直流,长时间看来是交流,具体参见PWM调制原理

网友D:
讨论这个问题,要有个前提吧,比如,电机是在稳定负载、稳定阻力、稳定速度下转动时。交流电机内是交流电,直流电机是直流电,直流无刷电机,也算是交流吧。

网友C:
建议楼主看一下SPWM或者SVPWM调制的原理。正弦波可以通过等幅的直流量,通过调制其占空比获得,只要调制频率足够就行。

网友B:
直流电机单向稳态运行从输入端看是直流电,但是如果直流电机运行于变速状态或者周期性正反转状态,则从输入端看,一样流入的是交变电流

网友D:
所以说,一定要先明确电机的运动状态,才有讨论、说明的前提。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拿个万用表测一下 。

网友F:
用示波器的高压探头测过变频器的输出是PWM的波形,交流伺服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G(2015-01-10):
引用 网友B:
简单地说,直流2根线,在线性区内流过的线电流正比于电机...

波恩大侠你好!想请教一下经伺服驱动器逆变后输出的UVW的三相电的电压和频率怎么算啊??

大概是个什么范围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