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自动切换程序

楼主(2008-06-06):
用PLC(S7-300)做定时自动切换:两台水泵,每台运行一周,自动切换。程序怎么写啊?

老师们,给个提示就可以了,谢谢!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先用计数器扩展定时器,扩展到一周,然后用两个扩展后的定时器做个振荡电路。这样好像能实现功能,但感觉这方法太笨了。能有比较好的方法吗?给个提示吧!

楼主:
在线等着,希望你给我个提示,谢谢你们了

楼主:
没人,自己顶下,bu

楼主:
大哥们啊,帮个忙啊,谢谢你们了

楼主:
帮个忙啊,提示提示就可以了啊

网友A:
因为涉及数据块等,你说明邮箱,我给你邮去,

网友A:
给你写个不用数据块的吧,下面是程序:

//开始先起动一个泵
A ";第一台运行";
FP M 2.0
O(
A ";第二台运行";
FP M 2.1
)
S M 1.3
A ";泵都不运行";
R M 1.3

A M 1.3
AN M 1.0 ; ; ; ; ; ; ; ; ; ; //每小时记一次
L S5T#1h
SD T 1
A T 1
= M 1.0
A M 1.0 ; ; ; ; ; ; ; ; ; ; ; ; ; //记运行小时数
CU C 1
BLD 101
A M 1.7
R C 1
LC C 1
T MW 10
A(
L MW 10
BTI
T MW 12
SET
SAVE
CLR
A BR
)
A(
L MW 12
L 168 ; ; ; ; ; ; ; ; ; ; ; ; ; ; ; ; //一周168小时
>;=I
)
= M 1.1
A M 1.1
L S5T#10S
SD T 2
AN M 1.1
R T 2
A T 2
S ";泵都不运行"; ; ; ; ; ; ; ; ; ; ; ; ; ; ; ; ; ; ; //报警
A M 1.1
AN ";第一台运行";
= ";第一台起动";
A M 1.1
AN ";第二台运行";
= ";第二台起动";
A ";第一台运行";
FP M 1.4
O(
A ";第二台运行";
FP M 1.5
)
= M 1.7

楼主:
谢谢你啊,我邮箱是niufeng217@163.com

网友A:
你用以上的程序参考一下,如果用调用SFC,并且用数据块麻烦,还是上面的程序简些,就不再发其它程序了.

网友A:
邮件已发送,s7300,

楼主:
谢谢,老师。昨晚看了信息,但考试两个程序怎么是“与”呢???应该是其中有一台在运行就给M1.3置位啊??

楼主:
不对,写的是"或",哈哈,昨晚看花眼了.

网友B:
遇到好老师了

楼主:
那个"泵都不运行"的信号产生,为什么要加个10S延时器啊?T2的复位信号是不是要改成AN  M1.7啊?这样就好理解了,等下面程序运行,然后检测M1.7的状态.